本人完全新手,遇到简单的台达PLC程序问题,求助下各位,谢谢

楼主(2015-04-11):
原程序是厂家自己写好的,现在出现些问题想自己修改下
图能看到,T1的时间是D530信号。D530是信捷文本给的数据,现在信捷文本烧掉了,我想直接改一下时间,我能不能添加条如D530=K30程序在下面,暂时应对下,会不会引起冲突什么的。该怎么加希望指导下。

网友A:
你程序那边X3是自加一,X4是自减一,调整D530大小的,你D530多少可以随你的控制要求自己设定,无所谓

网友B:
X3是加一,X4是减一,没有借助电脑监控你又看不D530的数据,你要自己加固定的数据你可以看下有没多余的X端口,这样编就行,如:LD X10 MOV K30 D530

网友C:
D530是掉电保持,打开软件直接设置d530=k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不要用X3 X4拿来调,直接在程序里制定D530是多少,该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那跟前面X3 X4那两个调的不会冲突吧?要怎么先暂时保护下?过一段时间文本好以后还可能要用到那两个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关系的,到时文本OK后,会在文本上显示具体数字,大小你就可以用文本上的按钮上下调整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既然你能把程序读出来,那监控应该也可以的啊,你不需要改程序,直接在线上模式,右击D530,装置名称为D530,当前值K30就行

网友D:
改成常数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d530不会,但要确定x3,x4程序其他地方没有用到。既然要修改程序最好在你加的下面规定一下d530的上下限值。

网友E:
直接 mov k30 d530也行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别的地方没有占用的话就行了。

网友G:
文本烧了,不再用了?
如果还用在文本上编程就行了;

网友H:
直接把K30替换D530不就可以了

网友I:
如果文本不需要就可以把T1直接设为K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