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15-04-11):
现有12个35kvar电容并联,电流是38.5A的,现在无功补偿因数一直在85-90之间,我量了下个电容电流,有两个电容的电流在20A左右,其他的都是32A以上,现在我想提高因数,该怎么搞,是不是补偿电容还不够呢?可以多加几个吗?大概我们的总功率就在300kw左右,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20安电容不达标,增容

网友B:
是采用自动电容补偿控制器吗?看下设置对不对?当然那个电流只有20A电容也要更换了,不换也没事你的补偿电容容量很足

网友C:
不排除电容老化容量降低导致的功率因素不达标。另外楼主的补偿柜运行N年了吧,是否全面检查过呢?

网友D:
该换电容了

网友E:
12个35KVA的还达不到?
你不开电容补偿的功率因素是多少?判断电容容量
是自动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看了,是自动控制的,怎么设置的呢?小白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是自动控制的,怎么设置的呢?小白求助。。。
这个看看说明书,不同品牌的差别很大,主要是功率因数,补偿是超前还是滞后,还有反应时间等等

网友F:
全部投入还是不够就只能再增加电容数量了,不过控制器的通道不一定够用,再做一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需要设置,因为是自动检测功率因素,自动投诉的,当投入以后,再继续检测功率因素,再继续决定是否投诉。
如果自动挡仍然不能提高功率因素,怀疑补偿总容量不足。

网友G:
断电都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H(2019-01-30):
35KVAF电容电流应该在五十安左右是不是整体容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