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440用模拟量输入2时,电流输入!其中一台变频器BOP显示值R754.1=99.99 而其它变频器都显示57.00,参数都一样!
参数设置如下:
P1000=2 P2000=100.00
P0756.1=2 P0757=0 P0758=0 P0759.0=10 P0759.1=20 P0760=100

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答!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404&page=2#l2248451

这里链接已经回复了,看看是怎么回事。不仅参数要一致,开关也要对应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I/0板上面10.11端子的电阻坏了
谢谢kdrji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有头有尾,对得起回复的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