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利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4-11):
流水线驱动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EEP2,复位后可以运行,但是下次断电后又经常会重复出现此故障,运行频率为5HZ,控制方式为外部端子控制,最高频率设定为50HZ,电机是经过皮带轮带动减速箱,再经齿轮、链条驱动链板式流水线,从动轮有点偏小,故运行频率只调到5HZ,请问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说明书显示EEP2是:核对检查错误,当EEPROM核对检查错误时变频器立即跳脱保护。

网友A:
主板故障,换个主板应该能好了。主板就是cpu板子

网友B:
检查主板吧!有个同型号的更换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