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15-04-11):
我现在用0.75KW的A4系列,但感觉收线力矩不够,调哪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A:
你采用什么控制方式,看下扭矩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模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模式,谢谢
看下接线方式是不是外接电位器限制扭矩还是内部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