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联电容上均压电阻取值和功率问题!

楼主(2015-04-11):
求高手指点,上面电阻阻值150K情况下,把功率放小到1W,长时间两个电阻会不会出问题?
(电阻品牌国产,氧化膜,误差5%,耐温155度,以上电路实际短时间测试温度并不是很高!)

网友A:
这个网上好像有计算方法的,不过凭见过的实际机器来看,感觉功率小了电阻大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根据功率公式计算,余量有点小,最好2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空间不理想, 想把阻值放大功率取小,电阻体积变小, 按P=U的平方/R=540*540/300K=0.92W左右.这个公式用在这个电路不知道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经验,1W的电阻在负载1W功耗长时间,坏的几率有多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这么算的吧,电容不用算啦?应该还和电容有关的,和充放电时间效率好像有关,而且就算你这样算,余量也太小了

网友C:
不热就可以,电阻大,关电后母线放电慢。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把电阻取大,功率就小了,不过均压效果会差一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电路直流母排会有电压升高吗?要把各种极限问题考虑进去,而且由于成本控制好多器件偷工减料很多,最好余量放大一点

网友D:
阻值较大,充电时间近10分钟,1w功率刚好,只要不发热就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充电和均压电阻无关吧

网友D:
改变阻值可以调整充电时间,随着电容电压的升高电流在下降,电阻真正工作在满负荷的时间很短。

网友E:
用0.5W的150K电阻,两串两并等于一个均压电阻更好。图就不画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楼主本身就是没有空间才想用功率小的,版主要他多加6个,这不是越帮越忙吗

网友E:
第一,楼主自己设计的阻值和功率,其紧张度楼上的帖子里有述,我也同感。因为他的功率裕量是1倍,对电阻而言,连续工作下,如果环境散热条件不好,时间长了就容易过热。而2W的功率就非常可靠了。对散热条件也不用太讲究了。

第二,0.5W的电阻,个数多了,但体积未必大多少。

网友F:
1w足够,前提前电阻质量过关

网友G:
够了!放心工作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考虑稳定因素,我决定用2W,放心点,国产器件不敢保证. 空间不够准备从结构上解决. 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都有宽电压范围,我发的只是基本稳定电压.考虑宽电压,余量确实有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