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新人。现在需要购进一批开关电源,初步选定是 OMRON 开关电源 S8VK-C12024,不知该款电源怎么样。假货多吗?如何分辨!万分感谢!先谢谢大家!

网友A:
120W,24V。为什么不选国产的呢?国产的也不差的。

网友B:
    国产明纬的不错啊。

网友C:
如果你从OMRON的正规代理商处买,又何必管假的多不多呢;

网友D:
正规渠道无需关心这类问题。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问,要是从某宝上采购,会不会都是假货呢?有没有真货的可能性呢?怎么分辨某宝上的假货呢?在某宝上,如何花费最低的价格,淘到正品行货呢?

网友C:
S8VK这个系列国内生产的,不属于高性能,定价定的也相对比较低;
就像CP1E-E型的PLC,价格比国内品牌的很多还要低,当然性能上也打折扣;

网友F:
s8jc是现在常用的

网友C:
呵呵;S8JC是是低端的,当然价格也最低;除了品牌之外,没什么优点,连台湾MW的都不如;
S8VK是直接导轨安装的;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
感谢大伙的热心解答。一开始是想用明纬,担心买到假货。所以才想到OMRON。我查了一下,好像假货少一点吧?我吃不准所以就请教大伙了。24v120W大家有什么好推荐啊?我这网购相对方便,有没有值得信赖的卖家?
cfg168兄可道出了我的心声!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