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

楼主(2015-04-11):
触摸屏上的画面可以复制到组态王的画面上吗?

网友A:
不可以直接复制吧

可以先把用的图片导出来。 再导入组态王吧。

楼主:
怎样导出导入?谢谢!

网友B:
什么触摸屏啊,你复制过来的只是画面里面定义的地址貌似的从新定义

网友C:
貌似不可一次导出的。

网友D:
软件都不一样,怎么复制。
放个图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