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欧瑞7.5kW机器开关电源故障一例

故障现象:上电后无显示,测量控制端子的24V电压,仅为2.3V。判断为开关电源故障。
开机,脱开MCU主板后,单独为电源/驱动板上电DC500V,测量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各路输出电压值,均恢复正常,故障现象消失。当电源/驱动板与MCU经信号电缆相连接后,面板仍无显示,测端子24V,又降至2V左右。
为判断此故障是由开关电源本身带载能力差,还是负载电路有过载故障,脱开MCU主板后,试单独在+5V电源滤波电容并接33Ω3W“负载”电阻,测量+5V此时降为3V左右,证实故障为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图一 故障电路示意图
此时,测振荡芯片3842的7脚电压为12.5V,感觉偏低一些。3842芯片的起振工作电压为16V,欠电压动作阈值为10V。12.5V虽未引发欠电压动作,但经内部输出级功率管本身造成的压降和开关管栅极的压降,加至开关管栅极的驱动电压已经较低,导致开关管的激励能力不足,带载能力变差。此时(当+5V电压反馈采样电压变低后),3842的6脚输出脉冲虽然已达最大的占空比,但因开关管的欠激励,使Id偏小,开关变压器PT1储能不足,引发负载电压的大幅度跌落。
拆下3844的7脚电容E13(100uF35V),用电容表测量其容量,仅为9 uF左右,失容严重。用优质电容代换后,上电试机,开关电源工作恢复正常。

旷野之雪
2015,2,12

网友A:
学习了,正在看咸工的书

网友B:
咸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C:
有些变频器3844的供电的电压就设计为12V

网友D:
咸工最近发了很多精华分享,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E:
好的学习案例!

网友F:
谢谢分享,分析清晰透彻。

网友G:
7.5KW,好大的开关电源,开关管是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H:
谢谢咸老师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I:
回复 网友C:
42.44启动电压16伏,43.45启动电压8伏左右吧!

网友J:
学习了!
开关电源某一路输出电压低的可能原因:
1、开关电路;
2、整流二极管内阻变大;
3、滤波电容容量减小;
4、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