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开关是霍尔控制吗?

楼主(2015-04-11):
接触到一个电流开关,直接检测电流然后输出信号到PLC,请教一下这个是霍尔开关吗?
下面是接线图:
见过大的电流开关 但是体积都很大。就2条线,感觉挺方便,就是不懂内部是怎么工作的,难道是普通的干簧管继电器。

网友A:
拆开来看看啊,有干簧管的冒充霍尔式开关的

楼主:
明天上班拆一个, 不过老板发现要赔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上班拆一个, 不过老板发现要赔钱的。
偷偷的干活,打枪的不要。

楼主:
好像不是干簧管的,刚问了工程师,里面是无触点的。

网友C:
图画的有问题,电流检测就是电流检测,无法开关控制,这图原理说不过去的。应该是PLC接收到实际电流反馈信号在其内部做闭环调节,然后,PLC还有输出一个PWM控制信号去控制加热器的电源出的固态继电器驱动其加热。

网友D:
能不能把铭牌拍清楚点,哪天有申请东西时也偷偷顺带买一个回来试验下

楼主:
是开关信号,电流大于0.3A就导通,小于0,3A就断开。

网友E:
那你上面的图画的好像不对!

楼主:
哪里有问题

网友F:
无非就是电流互感器(交流电)或者霍尔电流感应器(直流电)。当年我曾帮维修冷气的朋友制作过一台电冰箱、空调运行/停机监控装置,就是利用漏电开关内的漏电电流检测装置(电流互感器)作电流检测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图画的有问题,电流检测就是电流检测,无法开关控制,这图原理说不过去的。应该是PLC接收到实际电流反馈信号在其内部做闭环调节,然后,PLC还有输出一个PWM控制信号去控制加热器的电源出的固态继电器驱动其加热。
大师就得有道理

网友H:
我感觉它应该是电流检测组件,霍尔原件只能用在直流电路上

楼主:
终于拆了   太硬了

零件都拆坏了  看不到 全部在胶水里面

网友C:
电缆线是穿孔而过吗?如果是,那怎么开关呢?还是不能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缆线是穿孔而过吗?如果是,那怎么开关呢?还是不能理解。

电流互感器二次则在一次则通过电流时会感应出电流,有电流必有电压,利用这个电流(电压)作为电源为电子开关控制电路供电,不就可以达到控制(或者监测)作用了吗?

如果控制电路负荷大的话,则要另外为其供电。

楼主:
这样清楚了吧

网友C:
那开关在哪呢?那张原理图里没有开关呀?或者固态继电器也没有哇?只有互感器的电流检测,没看见切断电源的开关呀?

网友I:
这个东西里面有电路,开关量输出。

次电路看这个开关属于无源器件,况且plc输入量等效电阻很大。不能提供很大电流 所以不是霍尔传感器,所以个人更倾向于互感器。

网友J:
我觉得像是电流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是开关量信号,接在PLC输入点上的,我测试了S7-200  三菱 台达PLC都可以检测,它还有另外一种接法。

网友K:
电流互感器

网友L:
看图纸出的信号是电压信号吧。

电流互感器输出端的是电流信号,而且要是比较规矩的正选波,变频器输出的PWM检测不准,用霍尔感应器。

霍尔感应器感应出的是电压信号,这个好像是电压信号吧。

---------------------------------------------------------
最终要看说明。。。。。。。

网友M:
互感器怎么会是开关量控制呢!都是模拟量控制或电流控制的!

楼主:
这个东东全称叫 PLC电流开关, 联系到客服了,可以加微信号 szweixcom  申请一个免费样品测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基本了解了。作为开关信号,控制加热器的。谢!

网友N:
回复 楼主:
你就说有一个坏了~

网友N:
有电流就有开关信号输出吗?还是有一点大小的电流呢?

楼主:
的确是个电流开关,有电流的时候就导通,无电流就截止。可以去找客服弄个来试试!

楼主:
我现在用在一台真空加热器上检测加热器是否损坏的。PLC是三菱的。 通过这个电流开关输出到PLC输入点,当加热器损坏,电流开关断开,PLC输入点无信号,这样就可以监控加热器是否损坏,是否正常加热。

网友O:
这个就是一个变压器原理,类似于互感器。然后把感应的电量经过各种转换后控制可控硅的导通。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哦,基本了解了。作为开关信号,控制加热器的。谢!
在这个控制电路里这种接法是不能控制加热器的,只能检测这个加热器是否有电流通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O:
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PLC还有专门去给加热器控制的驱动电路。此楼顶的图仅仅是电流检测电路而已。应该是电流达到一个阈值以后,PLC被激励,去控制加热器的通断电。

网友P:
可能是霍尔吧

网友Q:
这个元件不错,那个厂家的

网友R:
感觉就是互感器信号加处理。,

楼主:
确实是个开关,深圳产的,

楼主:
霍尔元件也能检测交流电的。不过这个电流开关拆开了是线圈的。

楼主(2015-06-07):
回复 网友O:
的确是检测回路是否有电流

网友S:
看接线图好像是带触点的,你的PLC侧X1,X2,X3是开关量输入的吧,模拟量输入都是用I或V表示

楼主:
这个是输出开关量信号的,直接到PLC输入点

网友T(2015-07-17):
回复 楼主:
这个都是直接灌胶固化的,拆开看看板子挺好,支持折腾

楼主:
没用  拆开了 电路板 零件都坏了  没看出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16):
最近又定了一个电流开关LC10,控制接触器,交流输出的  很方便哦

网友U:
拍个详细的铭牌图片我们看看。

网友V:
15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LC10的使用接线图

楼主:
这个鸟东东也是可以的,我用来控制开槽机的插座,感觉很不错

楼主(2015-09-17):
 放在石头上拍了侧面的照片

楼主(2015-11-28):
最近又定了一个可调电流的

网友W:
见过盘装式温度变送器带开关量输出的,而且是可调的。

楼主(2016-06-19):
这个是可调的 30A AC 厅方便,体积非常小。

网友X:
电流产生电压,可控硅导通控制加热器加热,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Y:
这个直接接PLC吗?不用信号转换吗?

楼主:
就当做一个开关使用 感觉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Y:
直接 接到PLC IO点 相当方便

网友Y:
回复 楼主:
哦,谢谢了

网友Z:
我也用过,配合PLC使用特别方便。主要是性价比高,PLC不用模拟量模块,省钱啊

网友Z(2016-09-04):
回复 网友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