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传感器见过吗?

楼主(2015-04-12):
图1
图2
最近在一个小汽油机的实验台上,装了一个发动机转速传感器(图2的红圈所示),谁知道,他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转动部分有个磁性的东西,这个东西靠探测磁性频率?我猜的!因为有外壳。

网友B:
类似于近接开关外形的传感器,可能就是近接开关,作用就是检测运行的时候,汽油机是否因震动而导致的位移,并报警提示测试人员紧急关闭测试机器以及相关程序。

网友C:
难到通过磁场来感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转动部分有个磁性的东西,这个东西靠探测磁性频率?我猜的!因为有外壳。
自古二楼出真象1!

网友E:
这就是国产的接近开关,几块钱一个

网友F:
看起来质量般般

网友G:
看着外形就像个普通的接近开关,至于工作么,猜测也是二楼那样啊

楼主:
说的不能算是对。因为,它模样和接近开关是一样的,原理也是感应式的,但与接近开关的接收信号是不同的。它不是通过导磁材料的接近与远离产生信号。而是通过发动机的点火高压线圈放电产生空间无线电脉冲信号,传感器去接收,然后输入到系统中去处理成发动机的转速信号。他的实际作用有点像无线电的天线,类似无线电收音机里的磁棒线圈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千万可不要以貌取人呦。它是进口货,日本小野的感应式发动机转速传感器。人民币 1k 以上的价格呢。比S7 200的CPU贵。嘿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确,是通过磁场接收空间的无线电脉冲波而实现的测量信号。我们知道发动机的曲轴工作是通过高压点火来完成的,对于两冲程高速汽油机,曲轴工作一个周期,发动机的高压线包要做一次的空间放电实现在火花塞处的点火。是发动机内的油气燃烧,曲柄运行工作。这个传感器,就是接收发动机那个磁电机及高压线包的放电信号,由后面的电路去处理成转速信号实现实时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外表,有可能是伪装呀,要知道它的本质,它的原理,才能正确的使用它。否则,拿来以后不会用,就搞不定了。

楼主:
此传感器,国内以前也有做的,但接收的信号都不可靠,不好使。信号时有时无导致发动机的转速监控很难搞定。看到国外都在普遍地使用这种类型的感应式转速传感器,而且信号非常的可靠。于是就也效仿买来使用,但是后面的接收电路同样是不可靠经常没有信号输出。许多人就采用原装的传感器配置原装的转速信号处理电路。那可就成本高了。

所以,看似简单粗糙的电子电路,脉冲整形放大器,实则有许多具体的技术关键在其中,老外们能搞定的,我们也应该不难搞定。只不过是窗户纸没被捅破罢了。嘻嘻。

网友H:
又长见识了,楼主讲解的专业、到位。

网友I:
回复 楼主:
版主应该有使用过,分析得很精辟,长见识了,刚看图还以为二楼说得对,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J:
这种开关外表看像普通的接近开关。

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接近开关,放在这里就无法检测速度了。

所以肯定不是普通的。

看起来确实也不像便宜货的。

网友K:
近接开关

网友L:
看来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只看外表的。

网友M:
就是一个霍尔元件,船用发动机之类的常用这种,转一圈感应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此传感器,国内以前也有做的,但接收的信号都不可靠,不好使。信号时有时无导致发动机的转速监控很难搞定。看到国外都在普遍地使用这种类型的感应式转速传感器,而且信号非常的可靠。于是就也效仿买来使用,但是后面的接收电路同样是不可靠经常没有信号输出。许多人就采用原装的传感器配置原装的转速信号处理电路。那可就成本高了。

所以,看似简单粗糙的电子电路,脉冲整形放大器,实则有许多具体的技术关键在其中,老外们能搞定的,我们也应该不难搞定。只不过是窗户纸没被捅破罢了。嘻嘻。
革命远未成功,诸君仍须努力啊。

网友O:
这个就是个接近开关

网友P:
回复 网友N:
喜欢楼主这样的风格,先提问,再讲解,多谢!

网友Q:
应该是磁环感应器,汽油机里面应该有磁环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一看到自古两个字心里就慌了,人不都说自古二楼出那个啥嘛。。。。。表吓我,楼下版主的解释貌似更科学,学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不同转速有不同的无线电频率呀?我又猜的。

网友R:
涨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不同转速下,所接收的信号频率不一样,发动机每转一周,点一次火,3000rpm对应50Hz。

网友S:
真的长见识了,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T: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U:
回复 楼主:
小野测器?小野义一郎博士?

网友V:
这是检测什么的,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V:
这个检测割草机、油锯等小型汽油机机械的设备。看过光头强的动画片吗?他用的锯大树的机械,就是小型通用汽油机驱动的油锯。这套设备配合排放测试,是调整汽油机空燃比的,为解决其低排放问题的。现在环保要求很严呦。

网友W:
这个纺机电锭上也有,霍尔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W:
嗯,没错,这个传感器,也可以测试电机转速的。只不过,发动机和电机的安装方式有区别,一个是平行摆放,一个是垂直摆放。主要是感应测试旋转的动力机械的转速传感器。

网友X:
是不是接近开关,只有看资料,仅从外观下结论,武断,经验,可能,蒙对了就对,错了还不清楚是神马

网友Y:
还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Z:
见过直接检测发电机齿轮的,但没有见过这种。长见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此传感器,国内以前也有做的,但接收的信号都不可靠,不好使。信号时有时无导致发动机的转速监控很难搞定。看到国外都在普遍地使用这种类型的感应式转速传感器,而且信号非常的可靠。于是就也效仿买来使用,但是后面的接收电路同样是不可靠经常没有信号输出。许多人就采用原装的传感器配置原装的转速信号处理电路。那可就成本高了。
所以,看似简单粗糙的电子电路,脉冲整形放大器,实则有许多具体的技术关键在其中,老外们能搞定的,我们也应该不难搞定。只不过是窗户纸没被捅破罢了。嘻嘻。
国产也有很多不错的。如余姚一家。价格不贵。质量很稳定。其实内部不复杂。发电机组上用的很多

网友AB:
学习了 这东西还真贵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是吗?能否给个连接?这东西我总在用,谢谢!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是吗?能否给个连接?这东西我总在用,谢谢!
iqian版主你好。我们都是直接去厂家拿。不过有个电话057462702856.厂家余姚江南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哦,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