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2):
采用的是西门子的G120变频器,他是CU250S-2DP加PM250。可以整流-回馈的四象限变频器,输入直接接电网,输出直接接电机。非常简练。采用S7 1200的DP通讯。电机是5.5kW,带德国HBM动态扭矩传感器。这是一个动力试验台控制和检测系统。

网友A:
漂亮!

坐上楼主的沙发了!

楼主:
G120是西门子新型的变频器,他是替代MM4系列的升级换代产品。这种小功率的,也有电网反馈功能。非常方便,系统简洁,一个柜子里除了变频器和必要的开关器件,就再没什么东西了。

电网反馈电量的功率因数为1;电机可以在四象限任意的自由转换;变频器内部的参数,有更多的自由功能块,可以进行各种逻辑功能运算和模拟量闭环控制运行或转换。比如,在变频器里你可以实现一些简单的PLC的功能,相当于变频器加PLC的系统,外部就可以省掉一个PLC了。

在过去的MM4变频器里,自由功能块基本是开关量的逻辑运算功能占主要部分,模拟量除了加减乘除运算以外,就基本没什么作用了。G系列的变频器,模拟量部分的自由功能块增加了更多的功能,比如,P、I、D的块;模拟转换开关的块、特性曲线的块等等,一下子,把变频器的工能提高了很多。这对于许多特殊场合的工艺应用很方便。而过去需要工程型变频器才能做的事,现在G系列的变频器就可以做了(G系列的变频器,在西门子自动化产品中的定位,是通用型的系列)。

网友B:
看过G120变频的介绍,但是还没机会使用这款变频。

就是用的1200的PLC多。

网友C:
看楼主用的东西,都是挺不错的啊。

楼主:
G120的价格并不贵呀,和MM4有一拼。

网友D:
不错,抢到板登坐了,哈哈

网友E:
这个宝贝价格不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说呢,如果是比电阻的能耗制动变频器系统,确实是小贵,但如果是和电网反馈比,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价格了。就算是和能耗制动比,也没贵多少,因为功率小,售价就比较低。其好处是,电动与发电的变换过程完全是自然快速的,而且能够实现100%制动能力。这对于起升类负载而言,非常合适。

网友F:
要是想学G120,上哪找实践机会,沈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参加西门子的培训(在北京的总部),是收费的。如果在单位,有这个设备,那就在实践中学呗。玩几次就熟了。当然要搞明白他的功能,还是挺需要下番功夫的。

G120,里面的新知识不少。很值得业内的爱好者们关注。第一,他的直流母线电容器的容量很小,与以前的直流母线电容不是提个概念,特别是顶楼的图片,这是一个可以整流逆变(向电网馈电)的变频器。他没有直流母线输出端子。类似交交变频器了。中间环节没有大电容了。这就很是好奇呀;第二,他的响应速度比原来的MM4要快的多,而且自由功能块也更多了。可代替一些PLC的功能。我在其中做过一个闭环的扭矩调节器,效果很不错。不论是响应时间和控制精度都是很好的。

网友G:
西门子的变频器不错!不过设置相对复杂,我们这都是4系列的只是一些简单应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参加西门子的培训(在北京的总部),是收费的。如果在单位,有这个设备,那就在实践中学呗。玩几次就熟了。当然要搞明白他的功能,还是挺需要下番功夫的。

G120,里面的新知识不少。很值得业内的爱好者们关注。第一,他的直流母线电容器的容量很小,与以前的直流母线电容不是提个概念,特别是顶楼的图片,这是一个可以整流逆变(向电网馈电)的变频器。他没有直流母线输出端子。类似交交变频器了。中间环节没有大电容了。这就很是好奇呀;第二,他的响应速度比原来的MM4要快的多,而且自由功能块也更多了。可代替一些PLC的功能。我在其中做过一个闭环的扭矩调节器,效果很不错。不论是响应时间和控制精度都是很好的。
高手,佩服!话说我上个单位用的就是西门子最新系列的,由于没机会春节回来辞职,现在这单位根本用不起这东西,plc+触摸屏完事,去年6月份毕业的,手里有一套电气图纸,看着S7300G120S120,老着急了,前辈,除了上培训班有别的办法接触实践吗?您是哪的?要是上培训班客观上能有多大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F:
首先,对你的好学和对专业的热爱表示惊喜、点赞。

西门子的培训,我没参加过,,但我在北京开会时,看到过。他们是上机操作的,有老师讲解和指导。不过在很短的一个培训周期内,需要你必须要具备一个专业基础知识的门槛。每个培训的项目,都有对所具备的基础知识的内容要求和说明。如果你的门槛不过高,可能培训的收效不大。不过,如果你有过去一个同类产品的使用经历,还是比较顺利的去接受培训内容的。因为西门子的产品有传承性。可以触类旁通。

如果是学习专业知识,西门子的传动产品说明书就是一个不错的参考教科书,里面的功能图,其实是传动专业通用的理论,可以看看,能看懂了,对你掌握传动专业的一般工作原理,很有帮助。如果是学习使用和操作西门子的传动产品,那一定要上机实际的操作。否则,没戏。

网友F:
深表谢意,我会试着琢磨下,按您说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对你的好学和对专业的热爱表示惊喜、点赞。

西门子的培训,我没参加过,,但我在北京开会时,看到过。他们是上机操作的,有老师讲解和指导。不过在很短的一个培训周期内,需要你必须要具备一个专业基础知识的门槛。每个培训的项目,都有对所具备的基础知识的内容要求和说明。如果你的门槛不过高,可能培训的收效不大。不过,如果你有过去一个同类产品的使用经历,还是比较顺利的去接受培训内容的。因为西门子的产品有传承性。可以触类旁通。

如果是学习专业知识,西门子的传动产品说明书就是一个不错的参考教科书,里面的功能图,其实是传动专业通用的理论,可以看看,能看懂了,对你掌握传动专业的一般工作原理,很有帮助。如果是学习使用和操作西门子的传动产品,那一定要上机实际的操作。否则,没戏。
我的登陆名是我的qq号,能否加我下,问您点变频器的知识 给我指导下,就是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楼主:
不是变频器的吧?是PLC的?西门子的变频器功能图表示不是这种形式的。

这是G120矢量控制功能图的结构概览。也是用功能块表示的一种形式。

网友H:
还没用过呢

网友I(2016-10-31):
师傅你图片怎么上传的啊。可以教教我吗

楼主:
照片上传很简单,但是不是需要门槛就不知道了。如果需要门槛,新手就得要积分,或者通过高手代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