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2):
 各位大师好  客户提出用智能仪表控制变频器带动水泵实现  降温PID控制  探头是  PT100  要求设定温度是150度   请教我该怎么设置  智能仪表   和  变频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温度控制系统,只是用变频器代替调节阀门而已。 PT100的信号接入智能仪表,智能仪表的输出电流信号送至变频器即可,智能仪表有自整定功能就启用它,没有就用PID, 对其进行设定或参数整定即可。如果变频器本身就有PID功能则还可以节约一台智能仪表。

网友B:
这个根恒压供水一样的,把压力换成了温度。

网友C:
至于这个智能仪表的功能还有待确定啊,现在有些表就有PID功能了。

网友D:
利用智能仪表输出的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运转信号设置外部信号就可以了,智能仪表还是看下说明书,选型选有模拟信号输出控制的

网友E:
有些变频器都有PID功能
楼主还是先确认好硬件的具体参数功能后才好下手!
1楼说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智能仪表分制冷和制热吗  就是说 制冷制热 不一样设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智能仪表分制冷和制热吗  就是说 制冷制热 不一样设定吧
智能仪表大多是指数字显示控制仪表,其测量和控制的就是工艺参数,就以温度控制为例,不管你是制热还是制冷场合,都是可以胜任的。其测量和控制的是工艺温度参数,控制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把你所要求的温度值作为给定值,当测量信号大于或小于给定温度时,仪表通过运算,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大多为电流信号)来控制调节阀或变频器动作,使工艺流量改变来恒定温度。

网友F:
仪表都有说明书
这控制思路要搞清楚,就是一个定温PID控制回路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自带PID如果能省去智能表,请教温度变化的模拟量从何而来?

网友H:
   先确认智能仪表的功能再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自带PID如果能省去智能表,请教温度变化的模拟量从何而来?
用一体化的温度变送器的电流信号。

网友I:
变频器本身就具有PID调节功能,用个一般温控仪就行了
本公司经营变频器,触摸屏,PLC,仪器仪表,压力表的维修和销售

网友J(2015-08-10):
引用 楼主:
请问  智能仪表分制冷和制热吗  就是说 制冷制热 不一样设定吧
有加热和制冷双输出的仪表,可以加我QQ发资料2950628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