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2):
各位好,本人需要求助,情况是这样的,下面是个步进输送带,无杆气缸横跨在上面怎么可以配合着步进 实现往复移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方式的无杆气缸,要配合步进做什么样的功能动作,上个示意图

网友B:
具体要求说得不够明白

网友C:
从度娘哪里挖来了下图的机械运动结构,楼主的目的应该也是类似的要求吧,在输送带上的工作台要求和输送带同步进行工作。
因为输送带是使用步进马达进行高精度定位输送的,气缸可以加装近接开关进行跟随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来回移动,下面是输送带,输送带走一步,跨在上面的汽缸移动一次,一下走到头。输送带再走一步,汽缸移动回来,就这样个方式

网友D:
无杆气缸?真无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杆气缸?真无缸吗?

那是叫法,只是外面看不见杆

网友C:
楼主询问的是电气控制系统如何去实现汽缸的动作跟随皮带的运动对吧。
步进电机的一个特性,就是你输出多少脉冲信号,它就移动多少距离,可以从这个方面下手,让汽缸跟随进行动作。
就是说,驱动步进马达驱动器的核心控制器,也能同时驱动汽缸进行往复运动,那么楼主的步进皮带设备究竟是由什么电气部件进行驱动其运转的呢?这个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