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MTPLC输出点

楼主(2015-04-12):
使用FX1SMTPLC做步进伺服发脉冲时,Y0,Y1,Y2,Y3,有什么区别没,如用FX2Nmt的,用y0,y1,y2,y3,等的区别

网友A:
1s系列的话只有y0和y1能发脉冲,方向任何一个输出口都可以,2n系列中drvi,drva和zrn这些指令不支持

网友B:
Y1以后的是没有输出脉冲的功能的;
FX2N也是一样;
FX3U/FX3GA这些有三轴的,Y2也可以输出;

网友C:
2N可以发脉冲,但是没有定位指令

楼主:
谢谢,Fx3G的有那几个点发脉冲,每秒最多可发多少个脉冲

楼主:
这些都是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吧,继电器输出的为什么不可以,谢谢了

网友D:
继电器输出是开关量啊。

网友B:
现在是FX3GA;
24点只有二个脉冲,40  60点的有三轴;
最高频率仍然为100KHz;

网友E:
2n要加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同样是MT的,为什么输出点只有二个或三个可以用来发脉冲,MTPLC输出点这么多,其它的怎么不可以用来发脉冲,是厂家指定好的吗

网友F:
Fx1s、Fx2N只有前面两个点可以高速脉冲输出,但频率不一样,前者100KHz,有定位指令,后者20kHz,没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