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该怎么编程,S7300的

楼主(2015-04-12):
我想给这个运算加个条件。比如按动按钮才开始这个运算该怎么编程?也可以理解为给这个运算加个条件,只有按下按钮才开始计算结果?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给这个运算加个条件。比如按动按钮才开始这个运算该怎么编程?也可以理解为给这个运算加个条件,只有按下按钮才开始计算结果?谢谢各位了。
A I0.0
JCN LBL1
L DB88.DBW86
ITD
DTR
L 7.0
/R
LBL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谢谢你了,能给解释下JCN LBL1是什么意思不?我看了手册JCN是RLO=0时跳转后面的LBL1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试了你的这个指令提示LBL1没有定义?新手呵呵。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你的这个指令提示LBL1没有定义?新手呵呵。帮忙解答下谢谢
新手能去看看手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