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2):
我单位一台15kw 变频器带一个深井泵。
一直运行正常,停电后再开,频率到22hz 显示过流跳闸

我把频率跳到18hz,运行20秒 过载停机

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水泵堵塞了? 运行了20秒应该不是短路吧?

网友A:
不经过变频器直接启动观察下电流运行情况看看

网友B:
看看运行中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如果已经达到了电机的额定值,那就看看进出水口的截门有没有被动过?如果电机没有达到额定电流,那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C:
测一下绝缘电阻,也有可能卡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