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S7-200仿真软件

楼主(2015-04-12):
今天在网上下了一个S7-200的仿真软件,导入一个简单的程序试了一下,发现定时器的时间好像误差好大!我设置的是10秒,可仿真软件上2-3秒就动作了,这要下到PLC中还是这样还了得!请教有用过的师傅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网友A:
仿真软件检验的是程序的逻辑性,所以不用太在意延时了2秒还是10秒。

网友B:
能用就很不错了,上次研究一台机器,里面是200的程序,无奈仿真用不好,果断手输转成300的研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