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2):
最近在复习考试,电线材料里面给了一种BLX的型号,从来没见过这种,都是用在什么场合?而且橡套比较软,铝芯的抗折能力比较差,使用效果好不好?

网友A:
适于额定电压300V或100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及照明装置固定敷设专用或移动不频繁的场合

网友B:
现在的许多铝芯电缆真不敢恭维,我见到过的用不到一年,里面的铝线就变成粉末状。不少的金属卤化灯铝线镇流器三头两天就烧毁,家里刚买的自来水铝线电磁阀用不到一个月就开路不能使用。

因此,建议重要工程不要采用铝芯电线、电缆、漆包线制作的电器元件。

铝芯线电器元件、电缆、电线最大的弊病就是容易氧化变成粉状导致线路开路、接触不良、发热。

网友C:
上次看到一种叫加铝世德合金电缆,头一回见到。

网友D:
铝芯的电缆听过很多,没用过,感觉还是用铜的放心,厂里用的都是公司采购又不是自己的钱
可能做项目的为了节约成本会用吧
用过给个反馈,下次有机会也试用下

网友E:
以前在见习的时候车间缩减,弄线路的时候见过铝导线,后来到现在也没见过吗。前段时间帮人家移空调,终于见识了铜包铝的铜管。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最早是海信空调的管,06年面世!

网友G(2016-04-14):
   铝电线或电缆见用过,包括10kV高压电缆,油浸纸绝缘的;BLX可用于架空线吧,橡胶绝缘,好像外层有网状玻璃纤维。
   而那时像BLV电线主要是强度不好,容易折断,所以后来逐渐不用了;若作为供电线路,接头等处理好,加上维护,那时感觉氧化问题倒不是很严重。
   当时用铝电线,可能主要是节约铜。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各位的解答,铝芯电缆常见,但是铝芯橡套电缆我还真没见过,当时是考一级建造师有这个知识点,就问了一下,众所周知,那种教材错误很多。

网友H:
现在很少用铝线,跟铜线会氧化而且导电率也比铜的低。

网友I:
大厂做的铝电线应用广泛:室外架空高压电力输送线基本都是铝线(老实说我没有看到高压架空铜线,电力机车的滑触线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