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2):
   上班第二天,厂长就告诉我有套设备有个疑难问题, 大问题没有,小问题很多, 当时给设备厂家就没付完全款。
   我看了一下,不是什么设备故障,而是设备设计的先天性缺陷,如果要全部改进到没有问题,可能还不如买套新的, 我看了操作工调试了一上午, 本来只要生产两天的工作量, 操作工调试就花了一上午,还产生了大量的废品。

   设备出来的成品就是将有夹层的带状物切断成1那样的块状物, 2的凸起物为切刀, 2旋转的速度就决定了块状物的长度,  凸起物与夹层的相对位置决定了切断的位置,  选装速度和相对位置都由2的传动齿轮决定。 现在主要问题是, 调整好切断位置后, 经常会因为各种传送带的因素导致偏差,切断位置也会发生偏差,  需要操作工盯着产品看,不断作调整。

楼主:
这设备调整难度大,废品率高,效率低, 产品质量难以稳定。

网友A:
改进啊。改个出来让新公司的人看下。

楼主:
  我初步想法就是用步进电机控制切刀2的转速, 调整转速就可以调整长度而不需要更换齿轮, 光电开关检测那个夹层位置(夹层为深色,其他为浅色), 用编码器检测切刀2的角度, 光电开关信号决定切刀2启动的位置, 如果角度超前了自动等待, 滞后就加速。 自动作调整,避免切偏位置。
   我认为是可行的,问题是实施起来我却没这个能力,主要是机械结构需要改, 电气方面需要的东西也比较多, 好像必须要PLC和触摸屏设置参数(原来没有PLC和触摸屏的)

网友B:
感觉这样是不太容易定长。

网友C:
有想法,就向领导汇报,领导也许就同意了。

网友D:
这个跟速度有关系吧!
张紧度不一致也会造成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是不太容易定长。

定长倒是问题不大, 只是切不同长度规格的产品需要换相应的齿轮(图上2的齿轮)。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切的位置的两个填充物中间的位置, 偏一点点都没关系,偏多了就是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速度有关系吧!
张紧度不一致也会造成偏差

任何因素导致的小偏差会越来越大的, 而机械又不会自动调整,需要自动调整必须借助检测信号和电气来完成。

网友D:
就是
采用测速测长仪应该可以吧!

网友E:
非常简单的订长裁剪,根本就不需要PLC和触摸屏。
裁剪位置的偏移,是送料机构导致的,完善送料机构的机械部分才是正道。
加装送料导轨,加装两个夹料轮于裁剪轮的后面维持送料摩擦力。

网友F:
改用伺服送料,定长准,用气缸切刀
你这种误差大,要求不高的产品生产效率会高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班第二天,厂长就告诉我有套设备有个疑难问题, 大问题没有,小问题很多, 当时给设备厂家就没付完全款。
   我看了一下,不是什么设备故障,而是设备设计的先天性缺陷,如果要全部改进到没有问题,可能还不如买套新的, 我看了操作工调试了一上午, 本来只要生产两天的工作量, 操作工调试就花了一上午,还产生了大量的废品。

   设备出来的成品就是将有夹层的带状物切断成1那样的块状物, 2的凸起物为切刀, 2旋转的速度就决定了块状物的长度,  凸起物与夹层的相对位置决定了切断的位置,  选装速度和相对位置都由2的传动齿轮决定。 现在主要问题是, 调整好切断位置后, 经常会因为各种传送带的因素导致偏差,切断位置也会发生偏差,  需要操作工盯着产品看,不断作调整。
为什么2旋转的速度决定了块状物的长度?送料机构和切断装置是独立运行还是机械传动?如果是同一个电机传动的话,想实现切不同长度规格产品不换齿轮的话可以在切断机构和送料机构间增加一台无级变速减速机!想实现自动调整切断位置的话,可以把切断传动齿轮间加一行星差速器,差速器由单相电机正反转控制即可!

网友G:
如果机械上改动不方便,且可实现间歇性送料,干脆如11楼所说,改为气缸切断!距切断处一块物料长度处加一光电开关或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切断位置,检测到,气缸动作,换规格的话只需移动一下传感器位置!如果觉得不够高大上的话就在送料装置上加一编码器或码盘,传感器检测到切断位置后继续送料N个脉冲,之后切断,更换规格也不用调整了!

网友G:
楼主的这个设备好像枕式包装机啊,不过还真没见过设计这么差的,都四伺服的了!

网友H:
前几年见到过这种机器,胶鞋厂切鞋底的,六七十年代产品

网友I:
物料与传动机构发生打滑导致位置不准,修改机械结构才是硬道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跟领导说说,不错机会来了,大展伸手的好机会,

网友K:
夹层位置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用伺服送料,定长准,用气缸切刀
你这种误差大,要求不高的产品生产效率会高吧

有个疑问, 用气缸刀能切不断向前输送的带状物吗? 切的速度足够快? 如果能行的话, 那就好办了,感觉这个方案应该可行 。

网友L:
发个现场图片看看,这个可以理解为传送比不稳定吗?

楼主:
用什么传感器好?  两个带状物上下两层为白色膜, 中间一层为1毫米厚的深褐色棉状物, 我想用光电感应,但是不知道选什么品牌和型号?  这个物体的特征就是没有填充物的地方能半透光, 就像两张白纸, 有深色填充物的地方基本不透光, 不知道有这么精准的光电开关没有?

网友M:
用齿轮调整长度,这本来就是不搞机械的人来设计的机器。
送料有多种方式进行数据调整。
一种是用往返式送料,就是用气缸夹住带料,送过去,再退回来夹第二段。相对来说要慢一点,送料的长度可以用气缸,也可以用步进或者伺服带丝杆拖板运行,只是效率要慢一点点。
一种是用滚轮夹持送料,滚轮用步进或伺服驱动。这种比较多见,但可能会产生误差,关键是张紧机构要设计好。但速度要快得多。
换齿轮定长度的机器,我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用伺服送料,定长准,用气缸切刀
你这种误差大,要求不高的产品生产效率会高吧

有个疑问, 用气缸刀能切不断向前输送的带状物吗? 切的速度足够快? 如果能行的话, 那就好办了,感觉这个方案应该可行 。
用滚刀都行,气缸的肯定可以了,看你选用的刀具及机械结构,

网友G:
回复 网友L:
送膜速度快的话用气缸切断有可能堵膜!

网友N:
用伺服凸轮控制,光电开关检测夹层,编码器记长可以准确切断的

网友N:
我用这个切6米的料误差只有十几道

网友E:
呵呵,楼主自己都说了,重新研制电气控制系统和大尺度更改机械部件,推到原设计重来,肯能花费的资金都可以购买一台全新的设备了。

现在讨论的不是究竟是何种机械方案电气方案最合适,而是讨论如何在原设备上最低成本的修补缺陷。不懂楼主的老板看到楼主申请的技改设备所耗资大额的数目之后,做何感想。

网友O:
用气缸刀的话,2部分可以不要了,在价格色标传感器检测产品位置,长度用时间调就可以了,我们的包装机就是这个原理。
我们的包装机用光电检测到位,1--2秒后气缸到动作。这样的话应该没废料了。每个产品都有做检查位置,偏差应该不大的。

网友P:
从楼主给的信息看,送料机构与滚到不是一个驱动,或料有打滑问题。
这种“定长切割”是很古老的机械联动定长切割机,调整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尤其是传送与切割分数二个驱动。
改吧,发挥你机电一体化的知识。
检测装置用光电恐怕不行(薄膜透光到什么程度未知),用电容式接近可能好些,或在前端封装时打标记,或用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气缸刀的话,2部分可以不要了,在价格色标传感器检测产品位置,长度用时间调就可以了,我们的包装机就是这个原理。
我们的包装机用光电检测到位,1--2秒后气缸到动作。这样的话应该没废料了。每个产品都有做检查位置,偏差应该不大的。

我想不用时间调, 通过调整光电开关位置决定长度, 光电开关感应气缸立即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楼主给的信息看,送料机构与滚到不是一个驱动,或料有打滑问题。
这种“定长切割”是很古老的机械联动定长切割机,调整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尤其是传送与切割分数二个驱动。
改吧,发挥你机电一体化的知识。
检测装置用光电恐怕不行(薄膜透光到什么程度未知),用电容式接近可能好些,或在前端封装时打标记,或用编码器。

调整得好能维持一段时间, 操作者必须时刻盯着看, 出现偏差马上又去调整, 也就是人的眼睛是检测信号, 人工执行调整, 把这部分改为自动调整。

电容式接近开关好像只能检测金属物体吧?  网上找来类似的东西,看看能用什么检测开关?

网友Q:
电感式的开关只能检测金属物体,而电容式的基本上只要是物体都能检测,你的这个也没有问题。其实26楼给的方案就很详细了,只需要加装一个传感器判断物体是否到位,再将轮刀的驱动电机改为伺服或步进电电机就可以了,机械方面动的东西不多,其实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加装一个旋转编码器控制原普通电机就可以,物料碰到传感器后,轮刀电机转一圈进行裁剪。到时只需要调整传感器的位置就可以控制物料的长度。当然PLC肯定也是需要加装的。要想控制精确,只靠机械控制是很难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有点晕,你的概念要换换,电容式可以检测任何东西。
如果这是你的产品,一般光电无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楼主给的信息看,送料机构与滚到不是一个驱动,或料有打滑问题。
这种“定长切割”是很古老的机械联动定长切割机,调整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尤其是传送与切割分数二个驱动。
改吧,发挥你机电一体化的知识。
检测装置用光电恐怕不行(薄膜透光到什么程度未知),用电容式接近可能好些,或在前端封装时打标记,或用编码器。

调整得好能维持一段时间, 操作者必须时刻盯着看, 出现偏差马上又去调整, 也就是人的眼睛是检测信号, 人工执行调整, 把这部分改为自动调整。

电容式接近开关好像只能检测金属物体吧?  网上找来类似的东西,看看能用什么检测开关?
透光好的话用偏振反射板式光电传感器,不好的话试试超声波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楼主给的信息看,送料机构与滚到不是一个驱动,或料有打滑问题。
这种“定长切割”是很古老的机械联动定长切割机,调整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尤其是传送与切割分数二个驱动。
改吧,发挥你机电一体化的知识。
检测装置用光电恐怕不行(薄膜透光到什么程度未知),用电容式接近可能好些,或在前端封装时打标记,或用编码器。

调整得好能维持一段时间, 操作者必须时刻盯着看, 出现偏差马上又去调整, 也就是人的眼睛是检测信号, 人工执行调整, 把这部分改为自动调整。

电容式接近开关好像只能检测金属物体吧?  网上找来类似的东西,看看能用什么检测开关?
透光好的话用偏振反射板式光电传感器,不好的话试试超声波传感器吧!

光电传感器靠自然光肯定不行, 另外一侧加一个点光源, 亮暗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点晕,你的概念要换换,电容式可以检测任何东西。
如果这是你的产品,一般光电无用。

我培训的时候接触过一种实训平台就是物料的分拣, 我记得用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 还有用色标检测开关分辨颜色。 看来我记忆中的知识又过时了。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又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G:
回复 网友L:
光纤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应该都可以,明天我看看都什么型号吧!不过如果速度快的话用气缸可能会堵!连续给膜切断的话,如果给膜伺服和切断伺服切断瞬时线速度不一样的话一般效果都不是很好,气缸的话估更差一点儿!

网友P:
回复 楼主:
那是经过高级"电脑"分析出来的,如果想达到同样的效果,老板请你喝茶.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点晕,你的概念要换换,电容式可以检测任何东西。
如果这是你的产品,一般光电无用。

我培训的时候接触过一种实训平台就是物料的分拣, 我记得用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 还有用色标检测开关分辨颜色。 看来我记忆中的知识又过时了。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又是另外一回事。
或是你应试学习,或是教师应试教导,或是你脑走了
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必须有条件的
如果真行,食品包装行业的金检仪早就地板价了-----都会安装使用了.
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也是有条件的,你看看专门检测铜铝的神马价位.

网友R:
你这个类似飞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点晕,你的概念要换换,电容式可以检测任何东西。
如果这是你的产品,一般光电无用。

我培训的时候接触过一种实训平台就是物料的分拣, 我记得用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 还有用色标检测开关分辨颜色。 看来我记忆中的知识又过时了。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又是另外一回事。
或是你应试学习,或是教师应试教导,或是你脑走了
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必须有条件的
如果真行,食品包装行业的金检仪早就地板价了-----都会安装使用了.
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也是有条件的,你看看专门检测铜铝的神马价位.

说得我云里雾里,不值知道你说什么有条件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型号的电容检测开关能检测我说的这种材料就行了? 别扯得太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32楼有图, 材料还是不难看出来吧

网友S:
这个应该是个食品包装机。

网友E:
医疗器械工厂?不就是个创可贴吗?
建议申请资金重新设计制造设备,在原有的设备上技改,难度很大,而且又是束手束脚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你没有更详细的信息,比如尺寸,夹心厚薄,密实度,包装回不回二头翘,移动到检测位置会不会跳......
推荐检测10mm以上(看图厚度可以)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点晕,你的概念要换换,电容式可以检测任何东西。
如果这是你的产品,一般光电无用。

我培训的时候接触过一种实训平台就是物料的分拣, 我记得用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 还有用色标检测开关分辨颜色。 看来我记忆中的知识又过时了。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又是另外一回事。
或是你应试学习,或是教师应试教导,或是你脑走了
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必须有条件的
如果真行,食品包装行业的金检仪早就地板价了-----都会安装使用了.
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也是有条件的,你看看专门检测铜铝的神马价位.

说得我云里雾里,不值知道你说什么有条件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型号的电容检测开关能检测我说的这种材料就行了? 别扯得太远了。

条件,金属,非金属,铝等的尺寸一样,你那老师讲的才能区分---依据检测距离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点晕,你的概念要换换,电容式可以检测任何东西。
如果这是你的产品,一般光电无用。

我培训的时候接触过一种实训平台就是物料的分拣, 我记得用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 还有用色标检测开关分辨颜色。 看来我记忆中的知识又过时了。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又是另外一回事。
或是你应试学习,或是教师应试教导,或是你脑走了
电容式检测开关分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必须有条件的
如果真行,食品包装行业的金检仪早就地板价了-----都会安装使用了.
用电感式检测开关检测铁与铝材----也是有条件的,你看看专门检测铜铝的神马价位.

说得我云里雾里,不值知道你说什么有条件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型号的电容检测开关能检测我说的这种材料就行了? 别扯得太远了。

条件,金属,非金属,铝等的尺寸一样,你那老师讲的才能区分---依据检测距离差别。

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没意义, 我要找这种传感器。

网友T:
切刀2旋转的时候不和产品接触吗?用个旋转编码器检测片状物实际行走长度,用一个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做电子齿轮随动系统,这样应该会比较精确。

网友U:
楼主表现的机会来了啊

网友V:
解决定长送料一切解决,方法楼上的同志已经讲了,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哈哈 对你多说无意
前边有个建议,具体品牌型号就不用推荐了吧

楼主:
引用 知道一点 在 2015/4/15 12:58:42 发言【内容省略】
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嘛? 七不扯八, 越扯越远, 什么条件,什么尺寸是不是一样?

楼主:
还是不说了

网友W:
首要问题是得解决传送带偏差的问题.否则没下文.

网友X:
检测开关用带有背景抑制功能的,可以调节对比度,提高识别稳定性,我上次用了一只邦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