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5-04-13):
(无正文)

网友A:
R8是继流电阻,保护KA触点的

网友B:
楼上都说了,我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R8是继流电阻,那么电阻有多大,一般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上所言很准确,通俗点说就是分流保护KA继电器的

网友E:
2楼总是能说出真理。

网友F:
这个图的意识就是你在选型的时候要选着带继流的继电器,常见有两种,一种是电流,一种是电阻,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G:
2楼正解

网友H:
仔细看图!

网友I:
同意2楼观点

网友J:
电阻应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