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

楼主(2015-04-13):
直流电磁盘断电时为何给一个反向电压,直接断电不行吗? 另外 直流电磁盘吸合时没有并联一个电阻,但是在断电消磁时为何投入电阻。

楼主:
如图,电磁盘吸料时 KM1 和KM3 吸合
电磁盘放料时 KM2 吸合。

楼主:
图中FDR1--3  为电阻片

网友A:
直流电磁盘吸合通过RV5可调电阻,KM2接通是投入固定阻值电阻FDR1和FDR2

网友B:
起一个反向消磁作用,直接断电还要等剩余的磁性消失

楼主:
没看明白

网友C:
这个图没看明白?这可是电工的基础知识呀。不难理解呀。

KM1和KM3吸合,电磁铁得电吸料,此时并联放电电阻回路触点KM3常闭打开;

放料时,KM1断,KM2合,且MK3常闭触点合,电磁铁放点且通过KW2闭合使电磁铁加反向电压,迅速释放电感L的储能,使其没有剩磁。

循环往复工作。如果没有反向电压,电磁铁的剩磁会使放料放不干净。仍有吸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中断电时 哪些电阻片起到什么作用,消耗电能吗

网友C:
对呀,就是给电磁铁的线圈提供一个放电通道,让他的电感线圈储能全部释放干净,使其没有任何的吸力,把吸附的物体全甩掉,为下一次吸附工作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