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在不用高速计数器的情况下怎么计算电机转速。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绝对值编码器输出的是什么;

网友B:
测转速不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要么用增量编码器,要么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如果要单圈绝对值测速需要编码器内部快速计算并直接输出速度值(例如选用我公司的智能型编码器即可直接输出速度值),而如果单圈绝对值到PLC的响应不够。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说的太简单,说可以有条件限制
说不可以也行,看你最后的要求。
可以的情况,假设使用PLC
使用中断(快速响应)不---响应快些,程序复杂些。
带动编码器最高转速不会太高,否则就瞎了,3000rpm以下可以的,误差可以到5以内。
就使用普通输入就可以了。
注意使用的编码器,不是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