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看手册am2可以接pt100,那么主机模块的ai1、ai2能接pt100吗?如果能接线怎么接?

网友A:
主机上只能接0~10V电压;
AM2 RTD是二路热电阻输入模块;定货号:6ED1 055-1MD00-0B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上只能接0~10V电压;
AM2 RTD是二路热电阻输入模块;定货号:6ED1 055-1MD00-0BA2
那就是不能接pt100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没看到最近变相广告增多,出来封杀下,环保下眼球

网友C:
主机上不能接PT100热电阻,只能采用扩展模块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机上不能接PT100热电阻,只能采用扩展模块连接。
谢谢,我又申请了rtd模块,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