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磁性开关如何防止外部干扰?

网友A:
是电感干扰还是什么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感式的磁性开关

网友B:
1、合理选择接地
2、屏蔽线缆防止电场干扰
3、合理选择电源
4、合理布局

网友C:
电磁感应式开关信号的抗干扰问题,是一个综合的处理问题,首先传导干扰会沿电缆线传输到二次仪表或上位机接口,其次,信号会叠加干扰波。干扰信号也可能是差模干扰,也可能是共模干扰。因此,要解决干扰,首先要知道它的来源和性质。

第一,电缆线要采取屏蔽措施,
第二,传感器、电缆线、接口放大电路要做到等电位;
第三,在传感器和接口电路之间加滤波器。
第四,在前置信号放大器输入侧,加无源滤波电路和有源滤波电路。

综上措施,信号就基本可以保证安全通过,不过,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要计算的,这就好比得病用药,针对病的严重程度下药,不能多吃,也不能少吃。

网友D:
   远离强磁体(场).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加专门的滤波器,找做电子线路的人帮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