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反正我不知道,知道的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绝缘的吧,可以做防火材料。

网友B:
只要清洁的就不会导电,一千度左右的耐火砖戴石棉手套拿了就走。

网友C:
石棉是矿石--镁、铁、钙的硅酸盐.
硅酸盐一般都是能耐高温的,不怕火烧.
石棉不导电,但是吸收水份或接触液体就不好说了

楼主:
用割枪烧了一下,没着,冒了一点烟

网友D:
就是嘛,石棉绳是阻燃性材料,怎么能有燃点呢?就是被烧糊了也没有火苗子。这个我在钢厂工作的时候都领教过了。石棉板不管怎么被高温烧灼,就是表面颜色变了,东西也在,不会燃的。

网友E:
反正是没见过这东西着过。

网友F:
不导电啊!

网友G:
这玩意就算被熔了也不会起火

网友H:
     到底了解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