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小弟手上有两块FS450R17KE3-AGDR71驱动板要维修,因初次接触,请各位大神指导下怎么维修,非常感谢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020经常逛逛论坛,会有很多收获的!

网友B:
我修了几块,还没完全研究透。电源是555做的,电路中使用了大量的模拟开关,双MOS,78L05,与非门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中驱动上下桥臂,三极管和二极管的型号是什么啊,能告诉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问你下电路中驱动上下桥臂,三极管和二极管的型号是什么啊,能告诉下吗?

网友C:
我修过到是修过,也没研究太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具体的型号我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