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背景:如上图所示,在实际工作中,中性点不接地的电源系统(隔离变压器)后接低压电器,按照规范要求需要保护接地。目的是为了因漏电而发生触电
/////////////////////////////////////////////////////////////////////////////////////
问题:隔离变压器是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根据隔离变压器的原理,隔离变压器上的相线对地不存在电压,因为没有回路。既然无法产生回路,那为什么要接地呢?如果存在积累电荷,因为和地没有电势存在,这些电荷也是不能释放掉的吧?

网友A:
设备绝缘下降,设备外壳带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带电的话,根据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对地不存在电压,电荷也释放不掉的吧。

网友B:
这个要讨论的话就很长了,总之接地是安全的,万一漏电才有等电位

网友C:
韩国有些地方就这么接地的 我看过 你说的 对呀 就那样状态 接地 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就算漏电了,对地也不存在电势啊。没有电势,就不会产生电流的。

网友D:
万一隔离变压器坏了呢,没起到隔离作用了呢,这根地线也有必要有的。

楼主:
我没有遇到过变压器坏掉的情况,无法反驳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遇到过变压器坏的情况,无法反驳你。

网友E:
关于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
你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把一切都理想话了。比如说“绝缘”我们一般认为绝缘材料是不导电的,但实际上或多或少都有一定泄漏电流的、导线与大地有电容、导线自身有电感等等……这不是用理论能计算的清的。
比如用一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举例说明:就二次侧来说是与一次和地隔离的,但是你能说与一次侧和地完全绝缘吗?它们之间肯定存在着电容作用、我们习惯上称为分布电容、这在交流系统中作用最为明显。比如隔离变压器二次输出为A1,A2    A1对地分布电容为C1   A2对地分布电容为C2       电流从A1开始经过C1到地然后在经过C2到A2再通过变压器二次绕组回到A1这是不是构成一个回路了。假如C1=C2的话A1和A2对地都是110、当然这中情况很少、一般都是一端对地电压高、一端低但二着的和差不多都是220、二次侧线路分布的越多这种现象越明显。如果线路分布范围很小或者直接开路、这种现象就不是很明显了可能两端对地电压加起来就没220了。当然这其中不光是电容的作用、还有电阻、电感等作用了。打了这么多字好费劲、但愿你能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吧,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隔离也不是能完全隔离得了的

网友F:
你太天真,有电荷,对地就有电势差,不放电才怪

网友G:
设备接地是防止设备带电能将其引入大地起到保护作用。
有导体有电压差就会有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你比较专业,分布电容。接地是门大学问。

网友H: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在单相接地状态下,是可以带病工作的,一般用在矿山等系统,这种系统需要加装漏电检测装置,报警但不动作于跳闸。这个隔离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跟那个在原理上完全一样,目的接近。
至于分布电容,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网友I:
没见过大功率的耗电设备的供电系统使用的是隔离变压器的,要是这样,电源转换的成本就会很高。
一般隔离变压器的使用环境都是控制线路,当人体接触到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的电荷的时候,因为电源经过了隔离,所以人体单端触电,只要人体没有电流流过,就不会危及生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见过大功率的耗电设备的供电系统使用的是隔离变压器的,要是这样,电源转换的成本就会很高。
一般隔离变压器的使用环境都是控制线路,当人体接触到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的电荷的时候,因为电源经过了隔离,所以人体单端触电,只要人体没有电流流过,就不会危及生命。
“所以人体单端触电,只要人体没有电流流过,就不会危及生命。”人人感觉楼上表达得非常准确,即使是隔离变压器也不会保证任何时候人体中没有电流流过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极有耐性的讲解,幸苦了

网友H: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看IT系统的资料,主要目的就是供电可靠性,在带病状态保证有处理时间,比如井下排水、通风系统和提升机,如果突然断电,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致命的。
至于分布电容,主要考虑线路很长的那种,影响会比较明显。

网友K:
接地是门大学问,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