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老师给了我一个s7-300的程序,如图,点击后却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改怎么弄啊?我打开新创的项目文件却可以打开,是版本问题还是哪里设置问题

楼主:
啊啊啊啊

网友A:
图呢?貌似没看到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给了我一个s7-300的程序,如图,点击后却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改怎么弄啊?我打开新创的项目文件却可以打开,是版本问题还是哪里设置问题

图呢?

另外你可以上传你打不开的项目。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看来你的老师给你的项目文件不全。

请你的老师讲项目使用Step7软件中的归档功能压缩为ZIP文档后再给你,你通过软件中的解压缩功能就可以打开归档文件了,这样可以确保项目的完整性。

网友C:
楼主要先打开软件后,再打开找到文件路径才能打开哦。

直接双击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先打开软件后,再打开找到文件路径才能打开哦。

直接双击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
现在好些软件都是有着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