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安装博途v13的时候。请从控制面板删除SQL Server的Wincc实例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曾经装过WinCC?WinCC Filexible?请完全卸载(包括这些软件附带的SQL)后再安装TIA Wincc V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装过WinCC7.0和WinCC Filexible 2008,但是都已经卸载了,卸载后才安装的tia v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装过WinCC7.0和WinCC Filexible 2008,但是都已经卸载了,卸载后才安装的tia v13

虽然安装WinCC7和WinCC Flexible的时候会自动安装SQL,但是卸载的时候却需要用户手动卸载SQL。

网友B:
博途V12没这种问题,安装V13时可以先把WinCC Flexible卸载了,安装完博途后在安装WinCC Flexible

网友C:
没有卸载干净吧。

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装完后先安装博图。

博图WINCC和 WinCC Flexible 好像不能同时安装吧。

网友D:
提示的软件没有完全卸载
清理干净后再来装!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sql都卸载后,安装成功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