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我有个项目涉及到数据计算加减乘除(接收到相机给的数据是int类型),1.int类型数据是不是和BIN是一个类型啊?我是不是可以用BIN语句直接把int数据转换成浮点数,然后进行加减计算,最后再转换成BIN? 在数据转换这方面很是困惑,求解决

网友A:
int长度数据类型有:byte(8bits)、short(16bits)、int(32bits)、long(64bi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t数据和BCD类型差不多是吧,应该先把int转换成二进制bin,然后转换成浮点型,进行计算,结果最后转换成bin,在转换成BCD输出,我现在理解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B:
lz可以看下手册,数据类型是最基本的东西,上学的时候应该都是学过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不是简单的数据类型问题,而是转换的途径问题,这个转换的路子该怎么走

网友C:
欧姆龙BIN类型相当于UINT+INT,到底是UINT还是INT,取决于使用的指令是带符号还是无符号。

不清楚你使用的欧姆龙机型是什么?

机型不同其指令也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型号是CP1H,你说的是对的

思路现在清晰了:先用BIN指令把BCD数据转换成16位的二进制数据,然后再转换成浮点型数据,接着可以进行加减计算了,计算完后把浮点数结果转换成16位的二进制数据,最后再转换成BCD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