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今天做一小电箱,全部接好后试机正常,随关掉电源却发现电源指示灯还有些微亮。
与正常供电相比要暗很多,不知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侠有知道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是LED灯吗?没放电回路.

网友B:
感应电,很难避免的。实在纠结重新布线 或者换灯/氖泡指示灯

楼主:
就是平常用的220VAC电源指示灯,零线我是直接进入灯的一端的,火线是从总开关的二次引入的

网友C:
如果是LED的指示灯我也碰到过

网友D:
电路有感应电,隔离电路,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有感应电,隔离电路,接地
隔离一下试试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以前也碰到过,用了隔离的220V就好了

网友F:
感应电吧,隔离下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就是说总电源过来以后控制线路加装一隔离变压器,用这个220V来做控制电源

网友G:
电容放电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并个合适电容也可以,只是这么并太多了

网友H:
这种情况估计好多都有遇上
LED的尤为突出
感应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在下学习了

网友I:
确实也曾遇到过,原因也许不只一种吧

网友J:
Led灯存在这个缺点啊

网友K:
这个有时候在现场会遇到,我碰到的灯坏的比较多!

网友L:
以前也经历过,常发现LED指示灯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

网友L:
楼主不妨将两棵电源线掉换一下试一试,看能否解决 。

网友M:
我感觉加隔离这个办法最好。

网友N:
是LED指示灯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感觉加隔离这个办法最好。

我用隔离的220V       PLC继电器输出控制LED灯   也出现关闭状态也有余光。

网友P:
我经常用LED型指示灯只要配电线路成立不会有微亮现象。LED型指示灯尽量用在220v控制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