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量计算

楼主(2015-04-13):
家庭用2个3w的LED灯串联起来的用电量是不是等于单联一个3w的用电量?分别怎样计算?

网友A:
是AC220V的吗?是的话是按3W算
如果是AC110V按6W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220V的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AC220V你的用串联的按平均分压假设负载是电阻的,P=UI你用初中学的估算下功率是不是小很多了

网友B:
感觉它们的用电量不一样,单连一个灯应为串联两个同样的灯所消耗的电量的4倍。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有可能的话,测一下电流试试。

网友D:
如果是220V的你看灯泡是不是不那么亮了,楼主不会是在考虑家庭节能吧?

网友E:
记得以前有电工把楼梯灯用两只灯泡串着用。这样只是为了增加灯泡的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串联试了一下,串联的两个灯暗了许多。是不是2个LED灯泡串联起来是不是这两个灯电压减半,电流减半,这两个串联的灯做的总功比单联一个做的功减半了,用电量是一个的一半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啊,我想节能,楼梯减少铺线,减少控制开关,行得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想在楼梯安装串联的灯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2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串联试了一下,串联的两个灯暗了许多。是不是2个LED灯泡串联起来是不是这两个灯电压减半,电流减半,这两个串联的灯做的总功比单联一个做的功减半了,用电量是一个的一半了吧。
对了,所以你看下初中的物理用纯电阻原理算就差不多(忽略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