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13):
刚开始接触delphi,使用的SPCOMM控件,comm1.write(buf,length(s));
编译时总是提醒:Undeclared identifier:'write'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Comm1.WriteCommData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接触delphi,使用的SPCOMM控件,comm1.write(buf,length(s));
编译时总是提醒:Undeclared identifier:'write'
该怎么解决?

大哥,SPCOMM控件没有write方法啊。

SPCOMM控件发送是用WriteCommData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