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房

楼主(2015-04-13):
现在在矿上调试泵房自动化排水。

还有一套空压机房要做成自动化,我去看了后,问矿上人员需要控制的设备,采集的数据问题时,人家都不知道。

我晕,我根本不了解机房这套系统。

不知道控制什么,让我怎么做方案呢。

网友A:
这个是螺杆空压机,最主要的参数就是排气压力、出气温度、运行时间、油滤空滤的运行时间等,这些控制功能都是靠机器自身的控制器实现的,一般不要去改动这部分,除非他们想从工频改到变频,控制器如果有通讯功能,并且协议支持的话,可以直接跟上位机通讯,做成后台监控系统。
外围的阀门啥的是不是有控制要求,或者说实现整机远程启停。。。。。,还有他们那个操作规程,看看有没有具体点的东西,搜索矿山供气系统的资料看看,注意是供气,不是六大系统里面的供风,后者是空气流通的,供气是凿岩机等设备的动力源系统。

网友B:
生产不能断气,保证气压稳定供气,空压机要一用一备,故障自动切换是必需的,其它看工艺要求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查查英格索兰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查查英格索兰的资料

英格索兰的有些有自己的后台系统,他这个提出要改造应该没有吧,

网友D:
空压机本来就是根据气压自动加载与卸载,怎么进行自动化改造?
是不是想改成空压机自动化保养?连机电维护人员都不用请了?
话说空压机的后台集中监控与控制系统,要看空压机品牌型号的,要是使用了很多不相同的品牌,联网难度很大。

网友E: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F:
看到照片上有吸附塔,空气是否是作为气源供气,吸附塔分离制氧或是制氮装置?

网友G:
3楼讲的很好!

工厂内部虽然在管这些设备,但对设备很了解的,可以不多!楼主要多沟通!

网友H:
空压机用的挺多的,工厂里都是气动控制?

网友I:
看样子是油气分离器报警了,是不是堵了,或者滤芯到时间了没换

网友J:
还是配置蛮好的,不像厂里用的是活塞式空压机

网友K:
是不是空压机节电改造方案,还是集中监控操作系统方案?还是上能效平台?应该有个主题要求达到什么目的,然后根据要求就可以做方案

网友L:
哥们这是氮气机吧,而且是分子筛的。第一张图是复盛的空压机

网友L:
准确点第一张图是北京长城瑞赛的氮气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矿上要求时根据出口压力 流量 来控制空压机 和 注氮机的 启动台数。

采集数据,进矿上环网。

网友M:
看第一个图面就猜是复盛的空压机
压空系统个人觉得主要监控以下信息
空压机主要监测 排气压力  油压油温  运行电流  风冷的就检测换热器温度 水冷的就要检测冷却水进出水温
冷冻式干燥机主要监测 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
吸附式干燥机主要监测 各气动阀动作状态 有加热的需要监测加热温度
顺便把机组的运行状态做上。

网友N:
看不懂呀

网友O(2015-10-10):
螺杆空压机就那样
你盈盈一笑
像柯励森的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