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大家好,在网上订购了四个拆机模块,每个模块是由两个IGBT组成,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测量,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阻值接近无穷大,用手指触摸一下G极与C极,指针偏转大概在200K左右,IGBT导通,用手指触摸一下G极与E极,指针偏转为接近无穷大并保持,IGBT关闭,测量了三个模块,都符合初判断测量正常.
   但测量其中一个模块的一个IGBT,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阻值不是接近无穷大,阻值为200K左右,IGBT导通了,触摸一下G与E,指针回到接近无穷大,立即触摸一下G与C,指针又偏转到200K左右,能保持,又触摸一下G与E,指针能回到接近无穷大,但出现不能保持现象,指针慢慢回到200K左右,除非是手指一直触摸G与E,才能保持IGBT的关断,否则,一放开手指,指针都会慢慢回到200K左右.
  这个拆机模块触摸一下G与E,能关断,但不能保持,除非一直触摸G与E,否则始终阻值会慢慢回到200K左右,明显与另外三个模块不同,本人没有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设备,这个模块也不敢上机通电测试,请教各位,这个不能保持关断的模块,是否正常呢?谢谢各位!

网友A:
接到变频器驱动电路上,串个大功率电阻接上540VDC,用高压探头看CE波形

楼主:
就是没有高压探头示波器之类设备呀,这个变频器是用了6个模块,两两并联,这个不能保持关断的模块和其他几个模块并联使用,即使加灯泡假负载加保险来上电试机,我想风险可能也太大了点.搜索论坛其他帖子说不能保持关断或导通是IGBT有问题,请大家讨论下,是不是模块CE之间漏电了,或者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B:
遇到过这种情况,接到实际电路中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测出触发极的电容值是否一致。

网友D:
拆机有风险,使用需谨慎啊,主回路加24V的电,搞套板子测吧,最准确了,什么手摸电池的不能百分百的判断是好的

网友E:
也遇到过,应该是容值差异,多试几次应该会好,以前用过没出过问题

楼主:
我用24V加到CE极,串个24V的小风扇作负载,GE极加上7V左右正电压,风扇能转,断开7V电压风扇能停,但还是没有把握,返回换货去了。

这个模块是两个IGBT组成,一般变频器用三个模块,而我修的这个变频器用了六个模块,两两并联,模块并联使用是否有配对问题?如何配对呢?谢谢!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楼主:
这个模块是两个IGBT组成,一般变频器用三个模块,而我修的这个变频器用了六个模块,两两并联,模块并联使用是否有配对问题?
六个模块坏了四个,驱动电路已修好,驱动静态动态电压正常,拆机的四个模块已安装到变频器上,测量正向阻值有也有一定差异,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