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不服来辩_关于保护接地

楼主(2015-04-14):
(无正文)

网友A:
110V的电压是不会有的,做个试验就知道了有没有作用了。

网友B:
1、接地保护是防止设备漏电造成的人身触电身亡事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众所周之,设备一旦外壳漏电,而不经过零线或者相线发挥出功率去产生价值,就是泄放电流,所以人们研发出来了漏电断路器进行检泄放电流,所以市面上销售的漏电断路器,规格铭牌上清楚的注明了检测泄放电流的数值,常见的规格有30毫安,100毫安。
2、强电接地保护和电子厂生产流水线的防静电线路接地是两码事,楼主自己晕了?搞混淆了?
3、楼主需要区分清楚,自己的接地需求是防止静电,还是防止漏电,按需而用才是王道。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再请问一下,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保护接零呢,什么情况使用接地保护呢?

网友B:
接零保护应该是常见于三相4线制的供电系统中,因为零线和底线已经在电源端接驳在一起了,没有办法分开。
接地保护应该也是常用于三相五线制的供电系统中,这种供电系统的安全系数相对较好吧,接地和接零两种接线方式是不能搞混淆的。

网友C:
接地或接零都是为了在设备内相线碰壳时,尽快形成大电流,使断路器分断,保护设备和人员安全。

网友D:
分别是IT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TT中性点接地,设备外壳单独接地系统;
TN-C中性点接地,保护接零系统;
TN-S中性点接地,零线和地线在变压器测共同接地,然后各自引出到用电系统,就是N和PE,N不能再做重复接地,PE可以再做重复接地,俗称的五线制;
TN-C-S,TN-C和TN-S的混合体,不得已而为之,在TN-C的系统上做的改造。
除TT系统之外,其他各自都有优缺点,根据使用场合等具体选择。

网友E:
楼主基本理解都是错的 懒得辩

网友F:
楼主有点要推翻这么多年的接地规范,敢于挑战,要和你论打字很累,就质疑你一点,你的110V是怎么算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我回去看这方面的资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哥严重了,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已。先理论分析下,然后再实际去试试是不是这么回事。
///////////////////////////////////////////////////////////////////////////////////////
我仅仅考虑在三相四线制电源系统中,相线碰到设备金属外壳,人也碰到设备金属外壳。中性点接地电阻和设备接地电阻我假设都是4欧姆,人体电阻为1000欧,抽象成上面那个电路图自己算出来的,你可以算算是不是约等于110V。

当然了,实际中肯定不是这样的啦,我想让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想的不对。就像隔离变压器后接负载,负载是否要保护接地,通过论坛我知道保护接地是要接的,因为存在分布电容。

具体的接地知识,我是非常不懂的,取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吸引大家来看看。

网友G: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能通时使用,这是明确规定了的。
现在工厂和城市都采用“保护接零”(有专门的PE线)像农村的话就没有PE线了,如果想要地线只能采用“保护接地”自己做接地线了。
为什么农村没有PE线呢?是因为农村供电太分散不好管理采用“保护接零”后若有“保护接地”再出现的话就会出现你所分析出的110伏电压。
学习要全面,别只摘章抄句。潜下心来学习、低调!

网友G:
一般来说供电系统比较小时采用“保护接地”或者中性点不接地的供电系统采用“保护接地”(想接零没有啊)
比如安你说的4欧姆的接地电阻算,如果单相接地的话接地电流就是220÷(4+4)=27.5 (中性点4欧姆,保护接地点4欧姆)就是说即使接地了,大点的空开也不会跳闸、所以接地电阻要尽可能的小、能采用“保护接零”就采用“保护接零”
采用“保护接零”后若相线碰壳就直接短路跳闸、保护接零必须多点重复接地、一是为了减小接地电阻、二是为了防止PE线断线。具体可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H:
受益匪浅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回复,您还是这么专业。我会去读下您说的资料。

网友I: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三相四线系统(TN)是用保护接零,三相三线不接地系统(IT)用保护接地

网友J:
现在一般都要求三相五线制的。工作零线和保护接地要始终分开走的。

网友G:
主要还是以实用为主,能干活就行。我们毕竟不是做学问的。
你说会产生110伏电压、会有多少人相信呢?因为大家都没见过、也很少有人去管这些问题、干活是用不到的。

网友K:
是否会产生110V的危险电压,将取决于接地电阻,取决于开关(断路器)的选用是否合理。

如果接地电阻不合要求,大于4欧,或者开关选用不合理,过大,那么开关就不会自动快速反应(跳闸),此时就会产生110V的危险电压。

如果接地电阻符合要求,开关选用正确,那么此时就会产生相当大的短路电流,开关就会迅速动作,也就不会产生110V的危险电压。

网友L:
赞同6楼主的说法。

网友M:
佩服楼主这种学习精神

网友N:
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