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1.开关电源进线段电压正常,出线端不接线,可以正常上电,量出线端子,电压,指示灯均正常;
然后接上出线端,推上出线端的保险丝,一切正常;
2.但是提前接上出线端,推上保险丝,再上电,就不正常了,OUTPUT灯不亮; 然后这个时候拆掉出线端线,上电,电源仍然不能正常工作!
3.这个时候DC只带进线端线,上电不正常;  但是过很大一段时间才可以上电正常;然后接上出线端的线,推上保险丝一切正常; 然后再断电重启,又不正常了;如此循环;
搞不清楚是接线的问题还是电源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本身有问题

网友B:
现在的开关电源的设计,已经不像以前技术落后的时代,只能是供应电能而已了。
随着技术进步和发展,电子线路设计的技术也在发展,部分开关电源已经拥有输出短路检测,输出负载检测,输出极性检测,极性反接保护,过流过压检测等等手段为了保护自身不被轻易损坏的技术。

楼主去找一个低电压大功率的灯泡接开关电源的输出端试试,看是不是开关电源自身的问题。

网友C:
带个功率小些的负载试下;如果也不行,就是电源坏了;
如果可以,则可能是负载过大或短路了;

网友D:
负载多大,电源功率多大,开关电源有时启动会困难一点

网友E:
都没看你说开关电源容量多大?负载多大?还有负载侧的线路你检查了吗?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白思不得其解

网友G:
负载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H: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现象。楼主仔细检查下负载看看哪里有这种可能。

网友I:
请用正规明纬,功率放大点

网友J:
替换法,换个带短路保护的电源换上去试试。外部短路就没有输出了~如果正常就考虑换个电源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替换法,换个带短路保护的电源换上去试试。外部短路就没有输出了~如果正常就考虑换个电源吧,
替换一下看看是最快捷的。

楼主:
我是楼主我来结贴了,确实是电源模块坏了,更换一个后一切正常;

网友L:
出线端有问题,电源保护了!

网友M:
以前遇到过的类似问题,我的那个是logo-DC24V电源,坏两个了,空载没事,接负载不行。

网友N:
以前遇到的是开关管耦合电容容量变小。

网友O:
开关电源本身有问题,自己修修。

网友P:
楼主替换法挺好

网友Q:
很明显的电源带载不行,有些电源输出滤波电容用的质量不好,几年后爆浆或容值下降会出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