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MCGS组态的变电站系统生成倒闸操作票用哪部分知识?在组态软件用户策略中有类似于C语言的“print”之类的语句可以用吗?还是用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A:
mcgs可以写脚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可以写脚本,我要实现开关动作的话,就会生成操作票,能用程序实现吗?

网友B:
可以打印页面,你可以在脚本里把界面的字符串变量连接,当变量改变时,改变字符串的内容,然后触发打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打印界面?”我不是很懂,我在脚本程序里编了开关的开合顺序,希望当程序控制不同开关合闸时,会显示"QS1合闸......."这样的操作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打印界面?”我不是很懂,我在脚本程序里编了开关的开合顺序,希望当程序控制不同开关合闸时,会显示"QS1合闸......."这样的操作票。
打印页面就是把窗口当成一张纸来打印,比如窗口设成A4纸大小,然后打印此窗口。
满足条件时,str1=“QS1合闸......”;窗口上有标签或者表格连接str1,然后触发打印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效果是程序里有“QS1=1”,然后会输出“QS1合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效果是程序里有“QS1=1”,然后会输出“QS1合闸”。
那就是策略里 if QS1=1 then str = “QS1合闸”
再不明白我就没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语句  !filewritestr(d:\a.txt,0,QS15合闸,1) ,是按照帮助文件的方法写的,就是讲“QS15合闸”写入d盘中的a文件中,为什么总提示是错的?

网友B:
家里没装mcgs,你先把错误提示回复了,明天上单位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filewritestr(d:\a.txt,0,QS15合闸,1) 这样写,提示括号不对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filewritestr(d:\a.txt,0,QS15合闸,1) 这样写,提示括号不对称!
!FileWriteStr(strFilename,lPosition,str,Rn)
函数意义:向指定文件strFilename中的lPosition位置开始,写入一个字符串,或一整行。

返 回 值:开关型

参    数:strFilename,字符型,文件名;

lPosition,开关型,数据开始位置;

= 0,表示在文件开头;

<>0,表示在文件结尾;

str,字符型,要写入的字符串;

Rn,开关型,是否换行;

0,表示不换行;

1,表示换行;

实    例:!FileWriteStr ("d:\a.txt",a,"abcdefg",input)

实例说明:在D盘下a.txt文件的开头(当a为0时)或结尾(当a为1时)写入一个字符串"abcdefg",如果input为1时,在此字符串后面添加回车换行,否则不添加。

注    意:在文件开头写入字符串时,将覆盖原有内容;在文件结尾写入字符串时,将在原有基础上添加,并不覆盖原来的内容。
以上是mcgs的帮助,看来您对变量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filewritestr(d:\a.txt,0,QS15合闸,1),这是您写的。
这个脚本有两个错误,1、文件名是字符型,所以d:\a.txt要叫双引号,写成"d:\a.txt";
                   2、同理,QS15合闸也要加双引号,写成"QS15合闸"。
您犯的是语法错误。建议您多看看基础知识。

楼主:
我也是先看帮助文件,一开始是按照帮助文件的格式写的,然后检查时候提示 “” 是未知的操作符,所以我才把“”删去,然后又提示我括号不配对,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我建议你可以编一个小程序,随便往一个文件里写些东西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B:
那看来是我结论武断了。明天上单位我写个试试。

网友B:
我试过了,没有问题。步骤如下:
1、在d盘下建立文本文件a.txt。
2、在任意窗口中新建按钮,作为脚本的执行机构。
3、在按钮属性中进入脚本程序,写入脚本

4、组态运行,然后点击按钮测试。结果如下: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这么耐心得回答我的问题,我试了一下您的方法,确实是可行的。但是,我本来是想在运行策略里用这个写入程序的,比如 QS1=1时,就可以把QS1合闸写入txt中。如果按您这种方法,就是按下按钮,就显示操作票。而我以为的逻辑,应该是按下按钮,开关动作,开关动作,接着产生操作票。这只是我理解的逻辑,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我把问题讲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刚刚试了几次,可以了,真的非常感谢你这几天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