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一台ACS800,带控制盘,与GE PLC连接。控制盘启动运行都正常,PLC可远程启动和停止,但不能调节频率,只能在控制盘已输入频率的前提下运行。
EXT1 为 AI3,EXT1/EXT2 为 DI4,万用表测量AI3有电流信号,在4-20mA范围内,但ACT模式下EXT1为0%。

网友A:
参数没设置好,你是用外部1做控制源还是外部2做控制源,这个选好再确定用AI1还是AI2还是AI3作给定信号,好好看看ACS800的说明书

楼主:
感谢关注,参数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旁边有台一模一样的,且运行正常,而两台的参数设置是一样的;其实这台以前也是正常的,只是不知道怎么的,就变成外部不能控制了。
1、外部1做控制源,用DI4判断,也就是PLC给一个开关量,远程手自动切换,我看了一下,开关量是好的。
2、AI3为给定信号,4-20mA输入,这个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