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貌似很简单,但却编不出来!(20150415)

楼主(2015-04-14):
我想要检测在两个按钮是否
同时
按下。(时间相差不超过0.3秒算是同时)这程序该怎么写?请师傅们指点一二。先谢了。

楼主:
上面的程序不能算是同时按下。

楼主:
写成这样可以不?

网友A:
楼上编得对

网友B:
这不是编出来了嘛,也不难吧。
说到同时,这二个都不能算“同时”,第一个“同时”在很多控制都用到,尤其安全回路。
第二个加上条件了,在一定时间能“同时”
你再看看俺的同时:
说明,这样的同时电路,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你基本上做不到同时。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也叫对?什么叫同时,0.3s内同时检测到x27,x2f导通才叫同时,按照楼主所编x27导通1小时后再按x2f是不也叫同时?

网友C:
LD X27
TMR T90 K3
LD X27
AND X2F
ANI T90
SET R403

网友D:
两个按钮触点串接,同时按下0.3秒置位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也叫对?什么叫同时,0.3s内同时检测到x27,x2f导通才叫同时,按照楼主所编x27导通1小时后再按x2f是不也叫同时?
你能解释一下,楼主这程序,怎么会出现1小时后再按.......
请教了

网友E:
无论先按下哪一个,都要接通计时,若在规定时间内另一按钮未按下立刻报警

网友F:
用按钮的上升沿自锁,接通一个延时继电器,时间到后复位,切在自锁中串入常开,同样方法做按钮2的,用两个自锁串联输出,不就可以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个个想复杂了,

网友C:
根据楼主题意x27按下后0.3s内必须同时按下x2f,超时不能输出。另外不能使用上升沿,因为上升沿记忆的只是一种状态,而不是实时状态。
严格说上面我给出的答案也不算正确,因为给出的时x27在前,x2f在后,应该再加一步x2f在前x27在后。看似小问题文章很大吧,这就是我们编程中出现的bug。

网友G:
楼上R1的复位是R0这条要加上。

网友H:
0.3s要不要考虑下扫描周期~?

网友A:
这怎么样,有些地方需要同时按的按钮,好比冲床,注胶机,这些有双按钮的都需要同步,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两个按钮触点串接,同时按下0.3秒置位中间继电器....
支持,一行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使用上升沿,因为上升沿记忆的只是一种状态,而不是实时状态。
很难使用是真,不是实时状态是假,只有使用上升沿,才能体现同时的要求.
同时的控制都是有条件的,楼主的条件,就是0.3s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个个想复杂了,
思路没到就会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H:
0.3s要不要考虑下扫描周期~?
不考虑,如果考虑,这程序没法编,因为你无法知道当前这个周期的扫描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上R1的复位是R0这条要加上。
他的这个程序都没给复位的问题,这与楼主的问题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样,有些地方需要同时按的按钮,好比冲床,注胶机,这些有双按钮的都需要同步,
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到安全产品里选同步开关.
在触摸屏上也有类似要求

网友A:
同步时间可以调的嘛,设置一两秒就查不到了,0.3时间是过短了,比较难实现同步

网友J:
检测是否同时按下,可以编一个两个按钮串联输出一个置位信号!不就检测出来了!

网友K:
这个逻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楼主提出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K:
T0会工作吗?没看到其SET

网友K:
回复 网友B:
O(∩_∩)O哈哈~,贴图时漏了一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K:
可能行,是不是复杂了点

网友L:
高手不少哦

网友K:
回复 网友B:
个人编程不大推崇高大上的精简,崇尚自然而然的思路。

网友M:
我不知道你做这样的程序有什么特殊的作用,不过,我觉得利用两个上升沿置位,两个下降沿复位。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逻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楼主提出的问题:
[/qu

太复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个人编程不大推崇高大上的精简,崇尚自然而然的思路。
条条道路通........
总结/参考别人的经验,丰富自己
关键时候多出的100十条指令就必须提升CPU,你能够简化,那个就来了

网友N:
可以这样更简单     取两个按钮的常闭   后面加取反   输出一个时间继电器   也就是0.3秒,
在另一行   取这两个按钮的常开一起串上时间继电器0.3秒的常闭  后面就可以输出你想要的继电器了

网友O(2015-06-02):
他这是想编双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