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故障

楼主(2015-04-14):
今天发现断路器无法合闸,储能也储不上,是一千安的那种,需要拆卸吗

网友A:
1、如果是不能手动储能,则有可能是手柄里的棘轮和挚子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操作机构里面的跳扣有问题
2、如果是电动不能储能,则有可能是电机没有通电、电机损坏、电机行程开关损坏电机不停、操作机构里面的跳扣有问题

网友B:
可以找相关说明书看一下;
储能储不上是手动还是自动。

网友C:
以前碰到过,往棘轮上搭点机油试试。

网友D:
先看保险,欠压脱扣线圈是否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