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 300仿真软件SF报警

楼主(2015-04-14):
编了几个功能,但只要一接通FC,仿真软件就报警,不接通一切都正常,请教下到底是哪里不对?

网友A:
FC随OB1一起下载了没有?
如果一起下载了,请贴出模块诊断信息以及FC的详细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FC里的程序就是第一张图,下载是一起下载了,那个诊断,怎么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C里的程序就是第一张图,下载是一起下载了,那个诊断,怎么搞啊?
已经告诉你了,模块诊断信息,PLC菜单下诊断——模块诊断信息,然后将信息贴上来。
FC中尽量不要使用全局地址,例如I,Q,而应该定义在IN,OUT下,否则你的FC写的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报警这样的,不知道程序错在哪
那手动和自动的子程序应该用什么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好想明白了,确实没导进去,FB1进去了,FC没进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