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驱动器SD30MTD  报警号09  位置偏差溢出

   原因:1电机被机械卡死。2输入指令脉冲异常。3电机UVW断开。

   处理方法:1检查负载机械部分。2检查指令脉冲。3检查电机是否按指令脉冲转动。4检查电机UVW线。

   数控系统手动运行时,驱动器屏幕显示运动数值,但电机转一下后,就再不转了,数值也一直显示着,而不是运动完成后显示0,再按就会报警09,有的时候还会反向飞车。这还是电机在没连接丝杠时的情况下发生的。

   看网上说有可能是电机相序接错了,但三相对调后都是同样的问题。

   电机电源线没问题,编码器线也没问题。

   请朋友们出帮忙解答解答,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同型号的编碼器线换一条试试

网友B:
如果之前没有动过电机线或设备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突然出现此故障那么问题大部分在编码器或编码器线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同型号的线,线我用万用表测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是驱动器烧掉了,换了个新的,是这个新驱动器出的问题,驱动器返回厂家测试过,没事,编码器换了,线也测了,都没什么问题。这就是菲常郁闷的原因。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电机相序没有正确…

网友C:
UVW顺序不对会这样,还有驱动到电机动力线缺相也会这样。还有一点楼主就确定电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