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f-sn202j手册

楼主(2015-04-14):
求hf-sn202j手册

网友A:
是三菱的,到三菱官网找找,好象是停产了产品,估计不好找

网友B:
这个是对应三菱经济型MR-E的伺服,这电机没什么手册好看的,使用主要是看对应的驱动器手册。

网友C:
就一个电机有什么手册,就扭矩、转速等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