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磁致伸缩液位安装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A:
磁致伸缩液位计安装和接线要注意些什么?磁致尺对电压的波动可以接受,可以使用12V~36V的电源,当然稳定的供电电源还是对产品的精度更有好处,但对静电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除线路板内部采取了很多措施外,传输线有屏蔽线(双重屏蔽:编织网和锡包层,可以抗高、低频干扰),还有接地端子,必须保证可靠接地(抗静电干扰)。上述几项措施缺一不可。

网友B:
被测介质比较洁净不含杂质颗粒,流动性较好,若粘稠应有加热措施减粘
不应有可动部件对探杆产生影响和机械损坏

网友C:
楼主不是专业做这个产品的么 怎么还问这个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6239&page=1#l2263801

这样愚弄大家真的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