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8入门疑问

楼主(2015-04-14):
1. 手机APP连接不上
通过苹果官网下载的APP,设置好LOGO!的IP地址后连接老是失败,不知道那里错了。

使用手机在最左面的界面触摸连接后提示连接失败,中间或者右面的界面当然看不到了。
2. 带有液晶显示的LOGO!找不到编辑程序的菜单
想通过LOGO!自带的液晶显示器编辑或者改写下载进LOGO!中的程序,找不到编辑菜单。
LOGO!运行模式时菜单是这样的:
继续“OK”显示
点击“OK”显示

LOGO!在STOP模式时菜单是这样的:
点击“OK”显示
不论那种状态都找不到编辑模式?
3. 如何通过自带的液晶显示器修改状态参量
如上图,我想即便输入I变量不能修改强制状态,M变量总该可以吧!但是就是找不到修改模式。

一个最简单的LOGO!8最近搞得人晕头转向。找不到最新的版本资料,以前的资料都对应不上啊!

网友A:
logo主机上没监控过,如果是用soft comfort v8可以在logo上启用网络服务器,然后用ie看变量情况。但是我看不到logo!bm那个,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接着找吧,呵呵

网友B:
申请一个免费的,不知道能否申请成功啊!

网友C:
首先LOGO用网线接入无线路由,先用电脑连接无线路由器,尝试PING看能不能PING通手机和LOGO的IP地址,电脑的IE能不能打开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o主机上没监控过,如果是用soft comfort v8可以在logo上启用网络服务器,然后用ie看变量情况。但是我看不到logo!bm那个,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接着找吧,呵呵
我也是。
BM那个界面应该是模拟LOGO!液晶显示的,我的LOGO!液晶显示数据在浏览器里面打开的BM上也看不到,鼠标点击那些F1之类的按钮看起来有反应,并且液晶颜色变化也能随时反映上来,就是不见数据。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