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上海日普5.5KW变频器开关电源打嗝,24V电压实测26V .5V电压2.1-3v 求高手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5伏回路电流大,有器件击穿

网友A:
或者5伏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B:
咸工有讲此类问题

网友C:
看看2576那一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反馈是15伏

楼主:
正负15V电压没有

网友D:
还是开关电源那一块有问题!负载电路。

楼主:
启动电压只用15.7V 启动电阻10M 不知道对吗

楼主:
我想在原有启动电阻上并一直200K电阻,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E:
咸工有帖子,和你这很像的

网友F:
启动电阻10M 没问题,修过安川的变频器,启动电阻是12M。

楼主:
启动电压有点低啊

楼主:
是不是电源启动后,维持电压不够啊

楼主:
启动瞬间启动电压15.6V  启动后12.4V 不知道对吗

网友E:
电压不对,偏低了,你看看咸老师的帖子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2900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2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