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X126为汽缸的上限,
我先按X13D,置位M175,复位M176,然后让汽缸的信号X126从无信号到有信号,
这样反复多次,为什么有时候M176不会置位呢????

扫描周期为4ms左右,高速定时器设置单位为10ms,难道高速定时器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楼主:
请高手回答一下这个疑难杂症

网友A:
k1时间延长看看哦

楼主:
时间长一点,假如为K5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把第二行和第三行互换一下就可以
只是为K1不行,不符合原理吧?

网友B:
换行应该可以改变   试试   祝你成功!

楼主:
把第二行和第三行互换了一下,当时就试过了,试了很多遍,这是可以的,
但是不换行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顶一下,自己搞不懂,希望有人点一下

网友C:
PLC我不太懂,和大家学习了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