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今天的怪事

楼主(2015-04-14):
今天一上班去修一照明灯不亮,查开关处无电。电从一开关柜引过来,线是2.5MM单芯铜线,到灯开关也就两,三米。火线进端有电,出线无电。很明显是线断,果断将线拆了,从线管拉出。不想换线,决定找断处。怎么都没找到,没办法。用万用表一量好的,重新装回好了。带大负载也无事。。。排除人为测量错误,我费解。科学无法判断,搞了十几年电第一次遇到。。。。。。。。发一帖记录一下

网友A:
会不会, 是因为氧化层等原因。

网友B:
   可能接头处接触状况不好,不亮时电压多少
   楼主所走的每一步都可能改变了原来接触不好的状况。

网友C:
线路接触不好。也可能接线柱没压好

网友D:
是不是那里接触不好啊

网友E:
确定开关接的是火线吗?也许你测的两根线不是一根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一上班去修一照明灯不亮,查开关处无电。电从一开关柜引过来,线是2.5MM单芯铜线,到灯开关也就两,三米。火线进端有电,出线无电。很明显是线断,果断将线拆了,从线管拉出。不想换线,决定找断处。怎么都没找到,没办法。用万用表一量好的,重新装回好了。带大负载也无事。。。排除人为测量错误,我费解。科学无法判断,搞了十几年电第一次遇到。。。。。。。。发一帖记录一下
没有看太明白
1.开关处无电,进出口都无电喽
2.开关柜处,火线进端有电,出线无电,是指线呢,还是开关?
从描述看是线
用试电笔测的吧
上边说的都可能,尤其二楼说的,接触不好,测试工具也可能没接触好.

网友G:
工作中碰到类似的怪事还真不少,解决了才〞原来如此〞。

网友H:
很多现象科学解释不了的,比如"过火"等
言归正传,线有没搞错?确定接触良好?后来处理的情况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I:
这种情况还是换线比较靠谱。

网友J:
肯定是那里接触不良了,经常见到,拆一下装回去就好的

网友K:
呵呵,说不定只是开关输出的接线端口螺丝松动没有上紧而已,楼主这么一折腾,稀里糊涂全好了。

网友L: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在这个行业没有奇迹和怪事,所有的一切皆有原因!

网友M:
建议把线皮整个扒下皮来,看看内部导体,这个出不了怪事。。。

网友N:
换根线吧,拆下来的剥皮,找个究竟。

网友O:
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P:
火线进线端有电是测的导线还是压导线的端子?有可能导线松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肯定是那里接触不良了,经常见到,拆一下装回去就好的
同意。

网友R:
还是有隐患哦

网友S:
原因没找到,下次还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T:
接触不良比较可能

网友U:
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排除接触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J:
线拆下两头拉单芯铜线狠好,测量时也除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只能是线的问题,怪就怪线两头拉不断。只有两米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有因必有果。。

网友V:
也许是一时大意没看清楚呢,然后果断去拆线。。。。

网友W:
接触问题- -!有时间还是换一根保险一点